数字显示的时候能对齐么!!

楼主(2005-12-29):
各位前辈:
     第一次接触INTOUCH,我想问问数字在显示的时候是否能对齐??如果能,如何做呢?

网友A:
当然可以,配置标签的有效位数和对齐应该可以。

楼主:
激情如火:
  有效位数这个我看见了;对齐我没有找到,我说的对齐指的是在显示的时候左对齐,右对齐和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