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柜及水泵的操作方式

楼主(2005-12-29):
变频柜及水泵的操作方式

.
本设备是采用单台变频器对单台水泵电机进行调速(调速范围是:30HZ~50HZ之间)及逐台电机作软启动切换到工频运行的工作方式。具体操作如下:
一.    开启方法:首先送上右边电柜上总电源开关,左边电柜上的红色按扭(电源关)灯亮同时左边电柜变频器上电并有风机启动的声音,变频器显示面板上显(STOPPED +0.00HZ),3块电压表显示3相电压指示380V,(左边电柜上3电流表是显示3相工作电流的),按动左边的绿色按扭(电源开),使其右边的电柜上的红色按扭灯全亮,这时就可以在计算机上操作开/停水泵工作了。
二.    第一台水泵的启动:首先要在变频方式下启动,用计算机桌面上的操作方式调节变频器的输出改变电机的转速。如果您感觉流量大了,你就可以在30 HZ~50 HZ之间调节速度。如果最大流量达不到要求,就可以将第一台水泵的变频调到最大50HZ,计算机桌面上的0~20mA模拟量要设在100%时,再等到电机转速稳定后就可以在计算机桌面上切到工频方式工作了。在这时你要等到120秒后才能启动第二台水泵,也是在变频方式下启动,如果第二台水泵的流量大了就可以将第二台水泵在30 HZ~50 HZ之间调节速度,0~20mA模拟量要设在100%时,再等到电机转速稳定流后再将第二台用上面的要求切到工频,流量还不够要开第三台水泵要等120秒钟后再进行,再开水泵也是要求一样,开第四台水泵前也要等120秒钟,具体操作如上。
三.    水泵电机严禁在变频工作时频率还没达到了电机的额定频率就切到工频工作,这样的冲击电流太大,可能使设备损坏。
四.    严禁同台水泵电机在正常操作变频切到工频工作时再切回到变频工作上,这样会烧毁变频器,(工频工作切回到变频工作时会使电机给变频器的输出端一个反相的电动势,会导致变频器烧毁,这点变频器有名确的要求请仔细查阅变频器的相关手册)要停止这台水泵电机等到120秒钟后再从变频工作开启使用。现变频器已经调试并设置好请不要在调节设置,以免设备无法工作。
五.    每当一台水泵电机按照正常的操作顺序从变频切到工频工作后,再启动其它水泵电机时都要等120秒后在进行下台水泵电机的工作,这主要是考虑电机电流在网络稳定的时间,在前台电机达到正常工作电流后在进行下台水泵电机启动工作。
六.    关闭设备时,先停止计算机上的所有电机,再停止左边的柜上的红色按扭(电源关),使右边电柜上的红色       扭灯全灭,关上右边电柜上总电源开关工作结束。
七.    还要注意的是在变频器上电没有运行正常状态时,如果关掉总电源开关,变频器上会显示POWER LOSS FAULT  3(电源掉电故障 3),这时只要按一下变频器操作面板上的红色键就可回到正常的显示(STOPPED +0.00HZ).
八.    电柜示意图:(详细电柜各件名称请参照实物) 左边电柜上的是3块电压表、3块电流表和总控制回路的启动和停止按扭。
右边电柜上面的是总电源开关、手动/自动选择旋扭下面的是手动变频/工频的启动/停止按扭组。这些按扭在正常检定工作时不建议您使用,这只是用来设备的检修调试水泵用的。
九.    要是在调试用就要对变频器改动设置,设置到面板操作方式,改动设置请查阅变频器使用手册,水泵电机须要先开变频工作,如要变频水泵电机改变变频运行时须在变频器操作盘上来调节频率,要能切换到工作必须频率调到50HZ电机转速稳定后才能切换到工频,操作步骤:在50HZ电机转速稳定后按变频停止按扭1~2秒内启动该台的工频启动按扭就切到工频工作了,如果不在2秒内启动工频按扭电机就变成直接工频启动了,就会有很大的启动电流,这样对设备和电器都是很不利的,设备在这以加了保护超过2秒就不能切换到工频了,还要重新启动变频启动方式,频率调到50HZ后再用上诉方法切换到工频。在开第二台电机时要求等120秒会进行,必须从变频开始操作步骤和前面的一致,其余电机操作一样。
十.    另外右边电柜上的总电源开关和门是有连锁装置的,就是说有上电锁门和关电开门功能,在维护和维修时注意关掉电源开关才能打开柜门,不要强拉柜门以免损坏总电源开关的连锁装置。

丹东通博测控有限公司

硬件部:姚胜业

                                                       2005年12月20日

楼主:
这是我给武汉石化设计的是用的AB变频器

网友A:
好,我找了很长时间了
谢谢啊!!!

网友B:
能让我看看你的图纸吗
                   rgtrtgtg@yahoo.com.cn

网友C:
有图纸 发份好吗? 谢谢 sldq2000@yahoo.com.cn

楼主(2011-06-30):
感觉发图纸有点不好。单位会有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