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700不能调参数怎么办?

楼主(2005-12-29):
一台DV-707 0.75KW 的变频器运转也正常
可是参数动不了.按MON 键没什么反应,按键也没有坏
要调整参数也没有办法,
请教各位大仙怎么办?

网友A:
找本说明书吧!参数锁定了!

楼主:
怎么解锁?按键都没有反应.

网友B:
同时按“MODE”和“上调键”然后送电,显示一个数值,将其改为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