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把光盘做成圆的

楼主(2005-12-29):
凭什么把光盘做成圆的,我不知道!
作成方的不是一样用吗?
这样不是还决绝了扇区大小不一样的弊病吗|?

网友A:
同样材料,圆的容量最大,另外方便旋转读取数据。估计是这样!

楼主:
用棱镜不是一样解决问题吗?如果面积一样的话,方的有效存储面积不是更大吗?最少不是没有那个洞吗!

网友B:
我用过方的,象一张名片一样。

网友C:
有方的还有其他形状的异性光盘啊.楼主没有见识

网友D:
方的有用过,不过它确切地说,还是一个圆,只不过是切去了一部分而己。

网友E(2006-07-08):
圆的阻力小,震动小
有效存储面积为从孔中心到外沿最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