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PROFIBUS 接上终端电阻通讯全无,不接反而好

楼主(2005-12-29):
400H连4个ET200M从站,400H为网络一端,刚开始将400H和网络最后一个站的终端电阻拨到ON,上电下载组态及程序,下载完将CPU拨到RUN,400H上的冗余故障指示灯REDF亮,EXTF灯亮,BUS2F亮,通过FC125程序检测,检查不到任何一个从站,经过反复的折腾,将400H和网络上最后一个站的终端电阻拨到OFF,所有红灯皆灭,通讯正常,请高手指教?为什么?

网友A:
你的首尾总线连接器是否接在输入段(A1 B1)?

网友B:
对!有可能是输入输出接反了。

网友C:
根据问题的描述,基本可以确定是输入输出接反了。

网友D:
loden 大哥原来是个专家,看过你的许多解答,现场总线的专家,品德也值得佩服!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真的接错了,400H端接A2B2了,

网友E:
精彩啊!不错不错!值得推崇!!

网友F(2006-03-09):
向各位前辈学习!

网友G:
我看别人接过,可能是两个线接反了。

网友H(2006-11-01):
 向loden 大哥学习

网友I:
高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