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EC标准问题和触电问题

楼主(2005-12-29):
本人刚入行,有以下两个问题,请大虾们指点:
1、    我感觉触电时好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种是人被电(吸?)住,解救者要用绝缘体(如木棍)把电线或人打开分离;还有一种却是人被击飞,弹开,为何如此不同?
2、    IEC的标准里,关于32A以上的工业插头插座不能在带负载的情况下分离的问题,究竟是只要求拔出时,还是指插入和拔出?(我看到引用的条文如下:plugs and socket-outlets, connectors and inlets with a rate current above 32 amps, may not be separated under load.)如果是仅指拔出,那么是否就是说带负载时直接插上就是允许的、安全的?从现有的应用产品来看,一般的机械联锁插座实际上的设计原则似乎是插入和拔出均要求关闭电源。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另外,带负载和通电是否一个意思?比如带电拔插头时插头上连着的设备处于开机和关机的状况有无不同?我知道关机的时候,电路中应该是没有电流的,但是有电压。

如有大虾系统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说不清
第二个问题我想就是拔出吧,插入的时候,设备一般都是处于停机状态(如果不是,那是操作者的问题),所以插入时应该不带大的负载。
你说的对啊,通电和带负载是不同的,通电仅仅是有电压,不一定输入/出功率;带负载是要输入/出功率的。

楼主:
先谢过楼上的!

如果带电时插入,但插头和插座的各个触点没有同时接触,会怎样?

网友A:
对于单相来说,有L,N,PE三根线,不是同时接触不要紧,因为L没有或者N没有接通都不能构成回路。
对于三相来说,理论上会有影响,但是试想这个时间差会有多少呢?0.1-100ms?对于三相负载,主要是电机或者变压器,它的磁场建立是需要时间的,也许每相接通的时间差对它来说变得可以忽略不计。
就算是断路器/接触器等,由于加工的误差,每个触头也并非同时闭合/断开,但是通常也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B:
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是由于手神经的收缩造成的.当人体触电时神经会收缩,当收缩方向为向带电体靠时,就是"吸";当收缩方向为脱离带电体时,就是"弹".
所以在实在是没办法要用手来试可能带电的物体时,要用手背来慢慢靠近,当有电时会收缩脱离带电体,减少危险.

网友C:
1.触电的电流会导致肌肉收缩,如果带电体在手心方向或四肢弯曲方向就可能造成被‘吸住’的感觉,如果在反方向就有可能出现被‘弹开’的感觉。
2。不能带负载分离指的就是不能带负载插入和拔出。
3。通电指将电源送至电器设备,但此时电器设备不一定已工作,比如将配电柜的电源送至机床但未启动此机床,那么此机床就是带电设备。如果启动机床,那就可以说电源或开关等已带负载当然也是带电的。也就是说带电设备有电压或有电流,而带负载设备一定有电流和电压。
    关于32安以上插头不能带负载插拔是因为没有灭弧措施而分断大电流时会发生弧光短路,导致人身设备事故。而不管插或拔都是在接通或切断电流。
    总之记住,不管是插头或是隔离开关都不允许带负荷开合,尤其是在操作高压隔离开关时更是如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楼主:
谢谢各大虾,但是以上的解释似乎难以说明触电时的“人被击飞”现象,只能说明吸住与否啊 。
另外 ,泡泡虫大虾何以断定 “分离 ”是兼指“插”“拔”呢 ?个人感觉 IEC的标准描述 应该是非常严谨的,要说插,应该会用 “CONNECT” 吧? IEC又如何要这样规定 ?原因或者用意是什么呢? 难道插拔的情况并不相同?  也有人说因为插上时设备一般都是处于关闭状态 ..
还有就是,  如果在电路通电的情况下,  插头上连着的设备处于关机(待机 ?)状态 ,  此时 插拔会否有问题 ?  或者插拔的情况并不相同 ?  有关操作规范是否允许 ?又会否因电源电压的不同而不同呢?
请大虾们指点 ! 谢谢 !

网友A:
你所提到的是什么标准?高低压是不同的吧?

楼主:
应该是1000V电压以下吧。

网友D:
具体标准不是很清楚,但插头插座不能在带负载的情况下分离,从实际中来看,是在插以及拔都不允许的,至于所提及的插的时候设备一般是关了的,既然是关了的,那能算作是带负载???算作是给设备通电还差不多。

楼主:
诚如云中跃大虾所言,设备关了不能算带负载,那IEC的标准不是更有问题?它可是只说带负载时不能分开啊,没有说插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