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补偿盘的诡异事件

楼主(2005-12-29):
变压器:一次侧电压10KV,二次侧电压400V;容量3000KVA;运行电流在1800A左右;运行功率1100KW。
采用诺基亚串电抗电容盘补偿,共三个盘,一个盘一次投入;型号:4TCDK;两个5次滤波电容盘,电容:4619微法;电抗:0.091mH;一个7次滤波电容盘,电容一样:4619微法;电抗:0.045mH;配有自动投入装置,平时三个盘都投入使用。
几个月前发现5次滤波电容盘热继电器动作跳停,发现是电容损坏的原因,就把三个盘都停下来检查,更换了损坏的电容再投入使用。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发现那个7次滤波电容盘跳停,检查电容、电抗器都没发现异常,复位热继电器后继续投入使用,量电流也正常。但是第二天早上过来又发现跳停,再检查,还是正常,再投入,又是再某个晚上偷偷地跳停了。检查热继电器也没发现异常。

另外,发生异常之前我们公司改造,增加了一些设备,有三台一百多千瓦的马达都是采用变频器调速,变频器都没有加滤波器。

现在那个热跳的5次滤波电容盘已经有几个月没去复位了,我们领导打算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可是我们不知道从何入手,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你这个主要原因是改装后加的变频器造成的,变频器主要产生5、7次谐波,电容是有一定的载容量的,你加装后可能是电容容量不够造成的,一般我经验值是10KVAR的电容(400V时)能承载25A的电流,你这我根据你的数据看,两个电容盘的谐振点正好是250Hz和350Hz,这样会造成3次谐波的放大,另外产生的谐振点也不清楚在多少Hz的频点上,建议根据电容和电感的搭配以及贵公司系统情况,计算出谐振点和其他次谐波的放大及吸收情况(2、3、4、放大,7次以后吸收,6次需通过计算才能确定.
我的联系电话是021-52261586,13564109194
E-MAIL:black_uhlan@chinacars.com
另外说一声,我公司是做谐波治理的,说以上有推销自己产品的嫌疑,所以纯属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我不暂成楼上哪位的说法?首先一点10KVAR400V的电容器电流为15A左右。另外:我个人意见你们的电容器回路没有必要采用热继电器作保护,因为热继电器的保护曲线根本达不到电容的要求,另外对于你们的这种故障我没有在现场也无法分析。可以肯定就是你们哪个变频器的问题,一般来说在电容屏里加电抗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言之有理,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可为你解决此问题  欢迎咨询 13325215833

网友A:
肝有脸:感谢提醒,是我记错了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在设计是电容器一般耐压等级选的高一点

网友E:
用谐波测试设备,或用数采卡+LABVIEW软件分析,24小时记录谐波数据表。根据记录情况分析,科学有针对性治理。

楼主(2006-02-04):
多谢各位给的意见。
问题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上个月我们对电容盘做了一些检查,发现第二个5th滤波电容盘内有两个电容损坏。更换电容后投入使用,声音依然很大,不过热继电器没有再动作过。
值得一提的是正好上个月我们新安装的那三套设备里有两套设备都依次停车检修过。两台停机检修的时候电容盘声音都减小了很多。

因为我们没有谐波测试设备,没法做这方面的测试。不知道示波器能不能看得出来不。

网友F(2006-07-09):
原因是你们增加了变频设备,主要产生三次谐波,导致五次七次滤波电容盘对谐波放大,我有这方面的经验, 13483611451

楼主:
不可能有三次谐波吧,我们的变压器是星三角,十一点接法,我查了资料,那种接法可以避免产生三次谐波的。

网友F:
由于变频器产生三次谐波,如果你把三台变频器停掉肯定运行正常

网友G:
你这个主要原因是改装后加的变频器造成的,变频器主要产生5、7次谐波,电容是有一定的载容量的,你加装后可能是电容容量不够造成的,你们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帮忙,我们也是专门做这个方面.或来咨询 13925384945  徐生

网友H:
呵呵,你这里的两个问题我们这里都有解决办法,既有无功补偿,也有高压变频。给你发了电子邮件,你可以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