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能够带动多大的负载

楼主(2005-12-29):
有哪位大哥能够解释一下,步进电机到底能够驱动多大的负载,
是不是步进电机电机只适合于小负载的控制,我想用步进电机来控制输送带,
不知道行不行?我原来是用普通马达来控制的,马达是0.75KW,现在改用步进电机
行吗,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有多种规格,能够驱动多大的负载也不相同。
搜‘步进电机’看资料。。。。

网友B:
0.75KW的普通换步进...你选个86的步进就可以了

网友C:
最好权衡之前所带的负载需要的力矩特性,再选择合适的步进电机方可.

楼主:
TO: 深圳华科星电气
希望能够联系到你本人,我对选型方面还不是很了解,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也希望能有合作的机会,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想请教,
7n.m=多少kgf.cm,对了,能够寄些资料给我吗,多谢!
 广东佛山顺德伦教龙州路仕版工业区百景实业有限公司
  邮编:528038
   陈工(收)

网友C:
7N.m=7/10*100=70kgf.cm,不知对否?

楼主:
TO:greenwang
应该对了,不过现在还有一个请你帮忙算一下
4000克.厘米平方=多少千克力.厘米
请帮忙

网友C:
单位之间好象有问题

网友B(2006-02-10):
1kgf.cm=0.0980665N.M

7N-M=71.38kgf.cm

kg.cm2是惯量  kgf.cm是扭力  不能等换的
4Kg.cm2转子惯量差不多可以产生30kgf.cm左右的力
根据电机不一样这个数值是不一样的,但也差不多

如果需要选择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可以直接联系我
0755-33346382 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