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问题不容忽视!

楼主(2005-12-29):
这次辽源的大火,是在强推断路器之后,发生的。
在我参加工作一年多的过程中,由于断路器不跳,已发生了几次事故。
请大家讨论一下在我们选型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过其过程中有什么经验?敬请大家拿出来分享一下,我可是看到那些空气开头就有一点怕了。
现在我把我在工作中的几次情况一一列出来,请大家过目。
1、行车上的临时线路,误操作,电线短路,三要电线都烧融了,正泰100A的空气开关没跳。
2、同事带电操作,两相相碰,16平方的线两个接头都不见踪影了,正泰100A、200A都没跳。
3、功率大,电线小,电线烧毁,正泰100A、人民电器200A都没跳。

网友A:
断路器的问题确实不容忽视.现在地摊上的电器产品.有几个不是仿冒的.不过真的正规厂家的.质量一般可以.

网友B:
不会吧,还可以的我都用过,不过现在我们都用三凌的都还不错,也许是你的选型不对吧

网友C:
请你选带热磁的,如果你的短路器只有过载保护的话,肯定瞬时不跳的。

网友D:
首先:根据回路中通过的电流适当选取空气开关
其次:空气开关质量问题,有些国产开关就是有问题,合闸通电和断路断电开关的位置没有大区别
最后:注意空气开关的形式,比如普通的、马达型的等等

网友E:
我家有台抽水机,750W短路时漏电开关都没跳,还是保显丝容了的

网友F:
选具有电磁脱扣器和热脱扣器型式的,

网友G:
断路器的分断是反时限的,反时限的原理就是电流越大,动作时间越短。
C型断路器5In时可以瞬动(0.1s内脱扣);D型断路器10In可以瞬动(0.1s内脱扣)。
60A的负载电流应该用63A的开关,否则可能起不到保护作用。还有就是一般负载的动作曲线应该是C型。
比如63A的断路器,如果是C型曲线,当短路电流达到315A(5倍In时),0.1S内就可以断开,如果你用了D型,那么在1分钟到一小时间的某一个时刻断开,这样,设备可能已经损坏了。
再者,导线的载流量一定要大于断路器的额定电流,而且导线越长,导线就应该越粗。

网友H:
 建议你使用 日本富士 三菱 的断路器 质量还不可以   同意曹大平的说法

网友I(2011-12-28):
辽源离我这可近了呢

网友J:
看来国产的确定靠不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