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程序不能下载?!

楼主(2005-12-29):
在使用S7-300(CPU314C-2DP)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不解的问题:当我无意中在OB35的程序块中使用到M1000.0时,在下载程序的时候系统就会提示我说不能下载OB35程序块,当我把M1000.0换成小点的M时(例如:M20.0)这时再下载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是为什么?盼望高手解疑!

网友A:
因为plc的M存储区没有那么大。可能M区只有256个字节(与cpu型号有关),也就是最大的地址就是M255.0~M255.7。如果你使用M256.0也可能无法下载的。具体M区的大小你可以从STEP7软件使用诊断与设置工具中的模块信息查询。

网友B(2010-08-21):
对:hfwhappy 关于
因为plc的M存储区没有那么大。可能M区只有256个字节(与cpu型号有关),也就是最大的地址就是M255.0~M255.7。如果你使用M256.0也可能无法下载的。具体M区的大小你可以从STEP7软件使用诊断与设置工具中的模块信息查询。
内容的回复:
那M区不够用的话,还有别的区可以用吗?200的是VW,300的呢?紧急求助,谢谢啊

网友C:
M区不够用,换个CPU!

网友D:
哪个系统能用这么多M点?? 另外还有DB块可用,例如DB1.DBX100.0

网友E:
静态变量用数据块可能更好,更方便,也便于模块化编程。

网友F:
换的CPU416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