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机在进行程序工作时要停机报警

楼主(2005-12-29):
cnc加工机常出现停机报警,故障码是106s.

网友A:
cnc是什么?请解释一下.实在看不懂.

楼主:
就是台湾“协鸿”加工中心。主要用的是三菱伺服器。

网友B(2007-09-06):
我在加工过程中出现041报警,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报警?

网友B:
乔福机041报警什么意思?我实在找不到原因了?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C:
回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