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施耐德Zelio Logic的使用!

楼主(2005-12-29):
正在用计算机给施耐德Zelio Logic  SR1 D101FU  (连接线 SR1 CBL01)写程序,但出现接口无应答提示? (用WINDOWS检查COM1,COM2军正常2)用的软件是ZelioSoft2;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软件中选型 SR2D101FU, 这个软件能与SR1 101FU 通信吗?

楼主:
有用过的没有,先谢谢了!

网友A(2007-03-15):
SR1系列的编程软件应该用Zeliosoft1

网友B:
yongYONGSR1DE 的软件,

网友C(2008-11-19):
3楼应该是施耐德的技术支持吧. 一般就是搞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