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远传表指针一直摆动

楼主(2005-12-29):
我有一台机器三垦30kw带单台水泵做恒压供水,上水后压力不稳定压力表指针一直摆动并且十分厉害,把比例增益调到最小也不行,请问各位前辈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换压力表,150元以下的别用(尤其天津、上海产的)

网友B:
是不是水泵的震动很厉害,

网友C:
日货就这样!活该!

网友D:
1。换远传压力表。我厂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换表后就好了。
2。试一试:打开压力表,可以看到一个小线绕电组,上面压着一个滑动触头,如果触头与线绕电组接触的地方脏了,设法擦干净。这个办法是个临时性措施,最好还是换。
供参考。

楼主:
我用的是青岛华青的压力表
已经更换过了可是还是这样 并且水泵也没有震动的很厉害

网友A:
表下面有缓冲管吗?表的中、高、低端找好了么?目标值合适么?

网友E:
可能是电机绝缘性能降低,估计电机块坏了

网友F:
我觉得你这里的恒压事实上在泵体进出口的地方是不可能会恒的。加引压管,尽量远离泵体安装。最好就换抗振压力表(表内加有缓冲液的那种)。用电阻远传压力表更不行了,再好也没有用。

楼主:
我加了五个缓冲管不起作用
压力表已经打坏了一个,也排过气
电机刚用了三个半月

网友F:
你的表是不是整个的都在跟着晃,设计压力跟压力表量程是否匹配?

网友G:
压力表针晃动,可以通过以下办法予以解决:1、调整变频器内的PI 参数,D参数设置为零,P参数设置为1.0,I参数设置为8.0s(对安川616G5机而言);2、压力表内加装减振阻尼,方法是:将压力表开口攻丝,将相应的螺丝(铜或不锈钢)用锉刀锉去1/5,旋入压力表开口,这比安缓冲管有效。

网友H:
是不是周围有电磁干扰引起的呢,可以在这方面找找原因哦!

网友I:
首先调整变频器内的PID 参数。其次安装位置最少在出口处1米以外
还有就是用毫安信号的压力表效果就好多了,因为我以前用的就是毫安的表,压力特别稳,但是后来考虑到成本用了电阻压力表,结果效果就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