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场仪表经常有热气进入。。。。

楼主(2005-12-29):
我现在的现场仪表,因环境比较差经常有热气进入,到了晚上就冷凝成水,导致仪表不能正常工作。请教哪位有什么高见。加防水罩也没什么效果。

网友A:
造成这样的原因我看还是当初安装的时候没有考虑好,仪表的位置装的不好.不知你那里的仪表能否重新装到别的环境好一点的地段.
再有就是把热气源引到别的地方.

网友B:
密封问题。用的是什么仪表?查信号线出线孔的密封,指示表头,等等。总之,要想解决,得了解仪表的情况。tjzkb052126.com

网友C:
采用加热器

网友D:
可以考虑用抗震型的仪表。这种仪表的密封性较好,蒸汽一般不会进入仪表内部。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