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单元的CLR信号的用途

楼主(2005-12-30):
各位网友好:我看过日系伺服单元的说明书,象三菱、安川等的,书上如是说:上位单元可提供信号给伺服单元的CLR端子,以清除偏差计数器的脉冲,使位置环不起作用。我不太了解此端子的用途,是异常情况时急停伺服电机吗??还是工程上有其它的用途???还请各位指点,先谢了!!!

楼主:
咋没人回复呢?我可是虚心求教呀,刘版主说两句吧!!

网友A:
我个人的使用情况:由于伺服电机的脉冲不是马上执行完,所以有滞后,可有些时候执行机构已经完成了所需的任务,而驱动器里的脉冲还没执行完,这时可以使CLR有效,清除掉驱动器里剩余的脉冲,这样就不至于过冲。

楼主:
to:胡家
   谢谢回复!位置控制方式下,上位单元给伺服单元几个脉冲,伺服电机就转几个脉冲,你说的那种情况,是有另外的限位信号吧?并且是在上位单元的设定的估算脉冲数大于实际需要脉冲数的情况。若在小于的情况也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B:
"位置控制方式下,上位单元给伺服单元几个脉冲,伺服电机就转几个脉冲"
这种说法不错,但由于伺服即使在正常在运动过程中,也是置后于给定脉冲的,所以,除非电机静止,否则总是有误差的,伺服驱动器随时知道这个误差,并试图缩小、弥补这的误差(闭环控制嘛)。CLEAR信号就是让伺服驱动器清除内部误差,除了异常情况下(撞限位、急停以外),在回零的时候,最好也用上这个功能。当原点开关被触发时,清除驱动器内的残留误差,这样回原点会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