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里怎样查看程序步数?

楼主(2005-12-30):
rslogix500里梯形图左侧的数目是程序列的数目,不是步的数目,请问步的数目可以在哪里查看出来?其他的软件可以在左侧显示出来!

网友A(2007-08-11):
在欧系的PLC中,没有程序步数这个概念,只有程序容量,
您可以通过您的软件菜单File-》Summary Info……中选择Statistics页面中比较MEMORY来确认您的程序是否超过了PLC能接受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