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伺服?假伺服?关于伺服控制器与变频器的区别

楼主(2005-12-30):
近日有个疑问:伺服控制器和变频器有和区别?
亚洲很多品牌的控制器,严格区分了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
而欧美很多品牌,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没有严格的界限,只是在普通变频器上加装伺服控制卡,即可完成伺服控制的功能,成为了伺服控制器。
有人说这种加装控制卡的伺服控制器是“假伺服”,而那种严格区分定义的的伺服与变频产品,才是“真伺服”。

我想请教:伺服控制器和普通变频器究竟有什么实质的区别???

网友A:
概念不清,典型的被小日本的产品洗了脑子的。。。。

楼主:
楼上误会了,我认为,伺服与变频应该没什么本质的区别,我支持“普通变频加伺服卡即可‘升级’为伺服控制器“的概念,但是有人不这样认为,而我又没有什么理论基础支持,所以不知该怎么解释,如您能以诚相待,稍加解释,当感激不尽!

网友B: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变频和伺服说到底都是运动控制中应用的。伺服的特殊就在于使用了永磁同步电机,电机的惯量很小,速度可以很高。那变频器也能驱动小功率的永磁电机啊,要想使速度很高的话也可以加放大器啊。
那请问左先生,二者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