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电机绝缘电阻

楼主(2005-12-30):
用摇表测电机绝缘电阻多少为合格

网友A:
>=0.5M

网友B:
220V  0.5M
380V  2M
R15/R60

网友C:
一般低压电器设备的绝缘要求不低于0.5M,越大越好.实际电机0.1M的绝缘我也用过,当然很冒险了.

网友D:
你的额顶电压,什么样的电机?比如380的潜水电机就要在2M才能用

网友E:
马达不低于0.5M就OK了。

网友F:
1000V  1M

网友G:
对电机的新旧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C:
规定低压电器的绝缘必须大于0.5M

网友H:
不低于0.5M

网友I(2009-11-03):
大于等于0.5M     对低电阻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