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20问题求救

楼主(2005-12-30):
请教一个问题:
    用RS-485通讯控制西门子变频器mm420,实现MM420的正向运转,要对哪个参数进行设置,设置内容是多少?

网友A:
通过uss协议实现比较简单,请参照: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04128

楼主:
我就是在用USS协议给变频器发送数据,请问您知道那个参数是用来设置变频器的运转状态吗〉?,
    比如我要实现变频器的正向运转,需要写入047F,但不知道将047F写入那个绝对地址?

网友B:
奈何你不看书
使用大全10-160页,R2036来自COM的控制字
功能图11-9页,图号2600.

网友C:
http://www.ad.siemens.com.cn/training/online/mc.asp#2

楼主:
1.  回归出厂值
P0010=30
P970=1
2. 访问级别设置:
P0003=2(允许访问扩展级参数)
3. 通讯相关参数设置:
P2010=6(通讯速率设置)
P2011=2(通讯地址设置)
USS协议通讯格式固定为8,E,1
4. 通讯口设置:
   P0700=5(允许RS-485控制变频器的状态)
P1000=5(允许RS-485设置变频器的频率)
5.
P2009=1(数值以绝对十进制数的形式发送)

串口软件的设置:
波特率:9600
数据格式:8,E,1

由串口软件发送命令:02  06  02  047F  4000  3D
可以和西门子变频器通讯上,但是变频器回传的命令是错误的,而且变频企业没有按照指令要求以40Hz运转,为什么呀?

楼主:
求高手幫忙解答一下上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