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用光电传感器行吗??

楼主(2005-12-30):
我想做一个检测平面凹凸不平的系统,不知道用光电传感器怎么实现。
是不是在光电传感器前端需要加聚焦镜?
光电反射式传感器反射有效距离15mm,这个是不是与光电鼠标的原理类似?怎么实现?
小弟很迷惑

网友A:
联系我QQ364835881  162wei@163.com 郑先生

网友B(2007-09-06):
很简单拉///..用个限定距离的 传感器..精确度达到1m了..

网友C:
光纤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加聚焦镜是为了使光点变的很小,但它会减短检测距离.如果需要较长的安装距离,可以用激光光源的传感器.
具体了解可以给我发邮件czhpy0625@163.com

网友E:
呵呵 你说的哪种系统不知道 是做什么用 我所知道 路面检测就是检测凹凸不平的路面 所用传感器大部分都是一家瑞士的激光传感器,另外还有其他的 不过如果用光电传感器的话我能想到的就是激光传感器(我感觉如果你要求高的话用一般光电并排安装相互间多少会有点影响)了 把激光传感器并排固定好通过模拟量输出检测不过根据你的要求价格也有很大差异 有兴趣大家 探讨一下 13810023831

网友F(2007-10-31):
光纤放大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B:
用限定距离的光电传感器.光点直径1mm .精确到0.6mm !足够检测了!需要联系我0769-81885181  sunx!

网友E:
SUNX..算了吧 专业点的还是BANNER好点 而且以SUNX的价格来说跟BANNER已经接近了。。

网友G:
这个问题的根据凹凸程度的不同而定,如果凹凸程度比较大,而且层次比较明显的时候,可以用以上的产品去试,如果层次不明显,那就不好办了。

网友H:
到这里看一下
http\\www.comtrinex.com.cn

网友I:
用德国米铱的产品,目前国内福建省路面检测用的就是我们的非接触式激光传感器,型号optoNCDT 1700-250VT,量程250mm,频率2.5kHz,线形度0.63mm,分辨率0.05mm,数字量、模拟量、USB输出;或者2D平面扫描激光传感器,scanControl 2800,量程25mm,100mm可选,线形度满量程的0.2%,分辨率满量程的0.04%,频率最高可以达到150KHz,模拟量输出,可以找北京的米铱中国有限公司

网友J(2008-02-03):
要看你凹凸层次差多少了,还有颜色~等很多因素了~光纤传感,激光传感甚至是红外,假如被测物体是金属的话,还可以用接近开关。

网友K:
下面引用由闵德在 2008-2-3 15:22:00 发表的内容:
  要看你凹凸层次差多少了,还有颜色~等很多因素了~光纤传感,激光传感甚至是红外,假如被测物体是金属的话,…
--------------------------------------------------------------------------------------------
说的很正确,其实也简单

网友L(2008-08-14):
其实也简单

网友M:
还没用过,学习学习.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还没用过,学习学习.

网友O:
PNP的光电传感器能直接串联吗?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