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拉绳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5-12-30):
请问一般的拉绳式位移传感器能承受多大的拉力?应用的时候容易断吗?

楼主:
据了解,一般的拉绳式用于开启频率不高的地方,钢绳式应该耐用。如果频繁开启场合,不知道拉绳式的会出现什么问题,还请路过的前辈多多指点。

网友A:
主要是寿命问题!根据行程一般是20W-100W次。
像我公司的恒力收绳弹簧拉力为弹簧拉力8Kg,你说的能承受多大拉力,主要看动作的行程和速度,只要行程够并在允许的速度范围内拉力就不是主要因素了。
可发E-mail:yoohy0118@163.com共同探讨

网友B:
一般只要在指标范围内都没有什么问题,simeonpu@163.com

楼主:
好像一般地拉线式位移传感器体积都恨大

网友B:
不是的,有小的。

楼主:
小的距离测量就小,有能测量2m,
长宽高小于10mm的请与我联系。

网友C:
10mm(毫米)?那钢丝绳和弹簧要用多细的?

我们有GWS128可以测到2米的,在尺寸100mm见方以下。
电话021-32031167上海精浦机电

网友D:
我们有能测1.2米的,尺寸符合你得要求,长宽高分别为94*50*50
精度0.3~0.1%之间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长宽高10cm,不好意思
我要求的必须能测2m。

楼主:
阿_Q先生:我看过上海精浦机电的GWS128型号位移传感器的技术资料。上面标明是测量0-1m的。体积还要考虑安装传感器呀。

网友C:
GWS128看安装不同传感器测量长度不同,体积大小不同,你的要求下装增量编码器可以。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
如果考虑成本问题,我想采用流量计的方式,测量每一路的流量,根据流量来测量上升高度,不知道这种方式好不好
针对液压由这种介质,管径在15mm,流速最慢0.3m/s,最快1m/s的情况 使用什么流量传感器好?
请指教

网友E:
代理HONTKO编码器,产品系列中有拉线式编码器/电阻尺,大家看看,详细的信息可以在www.minsen-tw.com中看,

网友F(2008-07-06):
我们有此小的拉绳位移传感器 WWW.LENVO-AUTO.COM

网友G(2008-09-24):
米朗公司有各式各样的拉绳传感器  WWW.MIRAN-TECH.COM

网友G:
深圳米朗苏州办 0512-69160810    13962516985马星

网友H(2009-03-25):
求购拉绳式位移传感器,量程小,线性度高!小巧安装方便的!

网友I(2009-11-19):
www.yihanghuake.com

YHL系列精密拉绳位移传感器
·精密电位计电压输出
·标准工业级+、全金属封装,耐用型
·适合中等距离精密直线或曲线位移测量
工作原理
YHL型位移传感器将机械位移量转换成可计量的、成线性比例的电信号。被测物体产生位移时,拉动与其相连接的钢绳,钢绳带动传感器传动机构和传感元件同步转动;当位移反向移动时,传感器内部的弹簧回旋装置将自动收回绳索,并在绳索伸收过程中保持其张力不变,从而输出一个与绳索移动量成正比例的电信号。
本品是基于震动环境设计安装使用的小型,工业级+(自动排线)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