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这样的工程师可以推荐的吗?

楼主(2005-12-30):
有这样的一个案子现在正在做,急需一名兼职的工程师来合作.

我在深圳.要求在这附近的工程师.

工程内容如下:

一台自动化的机器,主要动作部分为X轴和Y轴,在X轴和Y轴上安装一工作平台,要求X轴和Y轴能配合行走使工作平台能按要求行走成要求的曲线.
其实说的简单点就是两个伺服电机配合,使工作平台可以走出曲线轨迹.

这个很简单.

但因为要求放在工作平台上的产品会不同,因此不能将行走的程式定死,需要根据产品的不同而行走的轨迹也不同.
因此希望能在上位机中设计一程式,使用人员只需要将需要行走的轨迹图纸放入上位机中,X,Y轴就可以按轨迹图纸行走.直到完成.

极为类似于激光切割机或CN加工中心的控制部分.
只是精度要求没那么高,正负差0.5mm都不是问题.

硬件不是问题了,需要一个软件工程师,搞定上位机里面的程式以配合伺服控制.

有此能力者请速与我联系.
邮箱:yangwhuang@sina.com
或有此加工能力的公司也行.我可以全套发包制作.

网友A:
警告,请勿频繁发布!

网友B:
电....工 :
    我的邮箱:wangketd@163.com,给个电话,详谈一下

网友C(2006-02-25):
   我本人现在也正在做这个类似的设备,可以说功能比你的要求还要高些。我想你可以找一个熟悉上位机编程,同时数学厉害的同志来做这个东西,如果你那些产品的轨迹图纸是DWG格式的话,这位同志还需要完全地理解其数据格式,如果轨迹图纸是DXF格式的话就好办了(其实这两种数据格式可以相互转换的),直接读取里面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对数据进行拟合,最后按要求精度对拟合后的曲线打断,利用生成的这些点结合运动控制卡就OK了。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不过我目前是这样做的,而且还不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