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谁知道南瑞做水电站监控用什么PLC和上位系统

楼主(2005-12-30):
请谁知道南瑞做水电站监控用什么PLC和上位系统

网友A(2015-07-26):
一般是施耐德的plc,上位机用NC2000

网友B(2015-11-12):
900系列水电站微机综合自动化控制系统是集计算机监控、数据采集与处理、顺序控制、励磁、调速、自动准同期、测速、功率调节、水机及电气保护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发电控制装置。PLC以及现场总线网络等先进技术,优化了系统结构,大大降低了投资成本,是中小型水电站自动化改造和建设的最优选择。国自电力研发生产的900水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以其全新的理念和优越的结构、性能, 已经成为中、小型水电站的首选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