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求教:S7300 314C-2DP作profibus从站

楼主(2005-12-30):
有两台S7300 314C-2DP作PROFIBUS通讯,一台作主站,一台作从站,请教各位高手主站和从站如何进行硬件组态?软件用SFC14和SFC15就可以了吗?

网友A:
请参照:http://s.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2722

楼主:
非常感谢激情如火老师!还想请教一下,在定义通信接口区时的地址是如何确定的?可以随意指定吗?另外,当添加一个如变频器这样的DP从站组态完成后,主站HW CONFIG会显示为DP从站分配的输入输出地址,而组态S7-300从站后,在主站的HW CONFIG中没有显示从站的输入输出地址,这是正常的吗?初学乍练,望老师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