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供水问题

楼主(2005-12-30):
 1、一个垂直的开口管道,在底端用水泵打水,当管道液面高度达到平衡时,管道中的水将停止运动,也就是没有流量此时H=0,按水泵P(功率)=Q(流量)*R(比重)*H(扬程)/K(常数),所以应该P=0,而实际上水泵必须持续运行才能保证扬程,那么能量耗散在哪里?
2、一个平躺的管道,在一端用水泵打水,如果水泵的输入水路通畅,当管道出口阀门全打开,在额定转速下是否能达到额定功率?当出口阀门封死有是什么结果?

网友A:
公式理解有问题!

网友B:
 公式理解有问题!建议找个水泵厂家咨询一下哦!

网友C:
P是指轴功率,还有水泵的效率。当管道出口阀门全打开,在额定转速下是能达到额定功率的 当出口阀门封死时间长了会烧电机的

楼主:
谢谢zhangyunzheng221的回答!

网友D:
我很赞成221的说法

网友E:
问题一:水泵有它的运行曲线,当水泵流量最小,达到他最大的扬程时,水泵做功是无效的。解释可以从水泵的力学上解释。
问题二:水泵如果是多级泵,电流会比额定的大。
    水泵如果是单级泵,电流会比额定的小。

网友F:
1.支技水位(H)必须消耗能量.
2.如果你不想烧电机,最好不要这样做.

网友G:
首先说明:大家说的是离心式泵,如若是其它类泵则另当别论

第一个问题当Q=0时消耗的功率不是有用功,能量消耗在内部(如摩擦,对水做功,使水温上升,轴耗等等)

第二个问题当全打开时不是能否达到额定功率问题而是严重过负荷,会烧毁电机,当全关闭时功率很低,只是泵本身消耗

相信我,没错的
不信可实际试一下

网友H:
手举个东西不动是不做功的,但是要有力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