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的测控方式探讨

楼主(2005-12-30):
   我想用PLC控制液体的总量,可以选择用5~20MA信号在内部积算的方式,
也可以采用计算脉冲的方式,也可以通过通讯的形式进行控制。
   我自己比较倾向于通讯的方式,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一些外来的干扰和
不确定性,我现在就要着手做了,哪为比较有经验的老师可不可以提一些建议?
   谢谢!!!

网友A:
您的想法较好,用通讯的方式要注意防止干扰。

网友B:
5~20MA 是4-20mA吧.

楼主(2007-01-30):
等我用到的时候再联系你吧!

网友C:
串行通讯确实不错,但要求仪表具有相应功能,在加上通讯协议的协调,编程相映比较麻烦;4~20mA是大多仪表都具有的输出功能,但要经过两次转换,精度会有所降低,适合做监控;脉冲计数是目前计量场合常用的方式,抗干扰功能较强,编程简单,适合做计量、控制,目前流量标定系统大多采用此方式采集流量计数据!

网友C:
不知道你用那种PLC,三菱的FX1n 2n 3u 都有高速计数端口,直接就可使用,我目前也在做类似系统,有兴趣可以多作交流!
  lxy0324@163.com  QQ 190371212

楼主:
项目已经做完了,做起来真的是很费劲,想象的倒是很简单的,可是实际上流量的积算很容易做,但是控制起来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