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的同步控制

楼主(2005-12-30):
本人对同步控制了解的比较少,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现有4台电机用4台变频器控制,有两条轨道一条轨道上有两个电机,怎样控制比较好
请各位帮忙

网友A:
大部分变频器都可以实现啊,

网友B:
如果每条轨道上的两台电机是硬性连接可以使用MASTER/SLAVE的方式控制,不一定要用同步。如果一定要用同步那就要配置同步卡,例如SIEMENS 6SE70 的TSY板。ABB的ACS800也不错!

网友C:
可以用主从控制,
刚性

网友D:
主从控制即可

网友E:
我卖编码器,质量也很不错,还实惠

网友D:
欧姆龙的E6B2-CWZ1X 1000脉冲/转的报价多少?我想要两个。

楼主:
如果用两台编码器配合PLC控制4台变频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