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变频器发热故障

楼主(2005-12-30):
我这有一台东芝A7-280KW的变频器,工作时输出电流为340A,三相也平衡,但就是发热很厉害,散热片的温度有时将近60度,跳闸,请朋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散热风扇正常吧?散热片是否被尘堵塞。

网友B:
你是哪里的朋友
东芝变频器从什么地方买的!~
你就着台吗?
质量怎么样!~~
跳闸是指变频故障显示吗? 还是跳断路器!~~

网友C:
风扇和散热片正常.  同型号 共四台  输出电流大小也一样  三年啦其它都是好的   也不发热

网友D(2006-02-11):
A7系列280KW可不是小事!最好叫销售给你的销售商现场看下!

网友E:
把载波频率调低,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