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步进电机的转动

楼主(2005-12-30):
大虾们:
     你们好。现在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要使一个步进电动机转起来必须要有驱动器和控制器么?能不能用2相或者3相交流电使之转起来呢?

网友A:
步进电机是数字式控制的,应有驱动元件,而步进电机一般不能直接接受2相或三相交流电,必须有转换.

网友B:
“用2相或者3相交流电使之转起来”干脆用别的类型的好了

网友C:
就算用2相或者3相交流电使之能转起来”用步进电机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