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垃圾的料位怎么测啊,超声波不理想啊。

楼主(2005-12-30):
垃圾装在高15米,宽约2、3米的方形罐里,主要是生活垃圾,有可能有污水,顶部可以安装传感器,罐壁是碳钢的,
要求测到垃圾的实际高度,要考虑料位锥度的影响。
用过超声波的,不太理想,不够准确,容易受影响,不知道雷达的行不行?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各位前辈帮帮忙吧!

网友A:
具体联系162wei@163.com 扫描方式
PLS系列产品

楼主:
有资料吗?能给我发一个吗?
qq426346533@163.com

网友B:
你那个条件用超声波和雷达的效果都不理想,
1,发射角过小 2,周围金属反射
可能用光栅检测好一些,但是会改变你的容器

网友C:
楼上的 你所谓的 2,周围金属反射 是什么意思 具体说说看
楼主 如果 方型罐 15m 高 2m * 3米 确实 需要发射角小的雷达

网友D:
楼主:超声波怎么不行?发射角度问题吗?你对角度的要求是多少?如果只是锥度的问题,那是使用中的问题,可以解决。

楼主:
下面引用由c_j在 2005-12-31 9:48:00 发表的内容:
楼主:超声波怎么不行?发射角度问题吗?你对角度的要求是多少?如果只是锥度的问题,那是使用中的问题,可…
--------------------------------------------------------------------------------------------
主要是垃圾的形状各种各样,超声波会产生散射,折射,不能准确的测量。还有就是夹角随深度增加而扩大,更加的不易测量。

楼主:
下面引用由洪伟在 2005-12-30 15:41:00 发表的内容:
你那个条件用超声波和雷达的效果都不理想,
1,发射角过小 2,周围金属反射
可能用…
-----------------------------------------------------------------------------------------
你好!能具体谈一下光栅怎么安装,怎么测量的吗?

网友E:
垃圾形状不规则,反射型传感器测量,漫反射波杂散干扰影响较大。

楼主:
不知道电容式接近开关行不行,关键是还得防腐。

网友F:
可以尝试用几个点来判断控制.那样效果可能更好一点.

网友G:
电容式接近开关行!

网友H:
是否开口容器?!如果是,找我联系.
重庆晟特仪表
联系电话:023-62904919

楼主:
不是敞口的

网友I:
您好!
关于您说的液位可以探讨一下,我们公司产品好象有很多应用,没有出现过问题.
有问题可以在邮件讨论一下
STEVENWANG2004@126.COM

网友J:
倾向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K:
雷达的可以用,高炉的料位用的就是雷达的,就是价格比较贵一些!

网友K:
雷达的可以用的,现在炼铁高炉检测料位就是用雷达的,不过价格比较贵!

网友L:
用射频导纳物位计。不受挂料、温度、压力的影响。介质改变可自动跟踪其介电常数的变化。固体。浆体、液体都适用。
tjzkb05@126.com 张

网友M(2006-02-15):
雷达和超声波距离传感器都需要对介质做标定,所以对多材质物体测量会有误差。
建议用激光距离传感器。
上下大大提到的射频器第一次听到,学多一招。谢谢啊

网友N:
很简单啊,用对射电眼就可以了,没必要用什么雷达

网友O:
不知道你用过重锤式料位计没有,如果没有,可以和我联系一下.
重庆精科仪表
周露冰
023-68217137

网友N:
请问各位,对射电眼为何不行呢?

网友O:
下面引用由傻根在 2006-2-17 10:56: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各位,对射电眼为何不行呢?
--------------------------------------------------------------------------------------------
我接触到的对射电眼一般都是用在自动门上.

网友N:
是啊,不管用在哪儿,原理都一样啊

网友C:
楼上 你  你 说 的 东西 应该是 开关 量的  无法连续测量,而且就算是只需要 开关量 你 这东西 也不 能用 在这个场合 因为 :

如果 是 对射 必定是 横向安装,环境会很脏 有些未知的东西  比方说 大便 会完全糊住你的 传感器 或者一些 垃圾会直接将你 的 传感器打的很烂  又或者 粉尘很大的时候 你的 传感器会错误报警

网友N:
检测这个还需要模拟量吗,为什么,快说说看

网友C:
“要求测到垃圾的实际高度”  这是楼主说的  至于为什么 你 可以 问她

网友P:
有叶片式料位计,是小电机带个旋转叶片,遇阻则发出开关信号。我有过类似项目经验。wowomomo@tom.com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桑莉在 2006-2-22 17:50:00 发表的内容:
  有叶片式料位计,是小电机带个旋转叶片,遇阻则发出开关信号。我有过类似项目经验。wowomomo@tom.com
--------------------------------------------------------------------------------------------
你是个人热心的 人  呵呵

网友C:
楼上的 你 是个热心的人不过你的语言怪怪的

网友N:
我太无知了

网友Q:
支持使用接近开关。

网友N:
楼上你在开玩笑还是说的是外行话

网友R:
叶片式料位计也不行!谁知道垃圾里有什么?我以前用在砌块厂原料罐上很多就只是些沙石已经把他弄的惨不忍睹了!!

网友S(2016-01-14):
我有好几个现场用过重锤式料位计进行垃圾焚烧炉的垃圾物位检测,效果不错,但是安装时必须采用导轮安装,这样料位计不会受到炉内焦油烟气影响,简易式重锤料位计不能采用导轮安装不适合这种工况。qq:11025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