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关于步进和伺服的不同

楼主(2005-12-30):
请问那位高手知道伺服的正反转的频率最多是多少???

网友A:
你要多大速度、多大行程?什么型号的伺服?你直接问“一个人一天能走多远?”谁能告诉你?

楼主:
请问那位高手知道伺服的正反转的频率最多是多少???400RPM, 2mm,Fuji FADIC-W Series.

Thanks for your reply

网友A:
400RPM 和 2mm 我怎么也对不到一块,一转是多少毫米?另外,负载是多大的,电机的扭矩能提供多大的加速度?我很怀疑 2mm 能不能加速到 400r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