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rsview32中历史趋势/报表

楼主(2005-12-30):
求助:ab rsview32中历史趋势
各位前辈:我公司的下位软件为rslogix5000,上位为rsview32,在上位历史趋势中能否实现
          历史与实施趋势同时显示?
          关于报表,有比较成熟的吗,我公司的报表在打开后一保存就显示错误,须重新
          在此拷贝报表程序。

网友A:
可以同时显示;需要增加显示趋势的tag,设置颜色;可以参考帮助有详细的描述。

网友B:
趋势:RSview里面有这个图元,你可以找一下!
报表:我做的时候就是做成画面,然后在画面上做一个按钮,连一个打印的属性就好,现在也一直在使用!

网友C(2006-01-30):
下面引用由yusl在 2006-1-14 21:14:00 发表的内容:
  趋势:RSview里面有这个图元,你可以找一下!
报表:我做的时候就是做成画面,然后在画面上做一个按钮,…
--------------------------------------------------------------------------------------------
把报表做成画面??那历史数据如何打印呢?比如日报表、周报表……

网友C:
把报表做成画面???
那历史数据怎么打印?比如日报表、周报表……
敬请指教!

楼主:
我公司现在用的是:
  在上位画面做一个按钮,弹出一个画面选择日期,并打开相应的EXCEL表格(记录)。
  但是,改表格不能记录太多的历史值(容量太大),为此,我非常
想作成ABB 的FREELANCE2000 中的实时与历史趋势同时显示,请教?

网友D(2006-03-02):
ab rsview32请问谁有中文资料帮助,给偶一份,不胜感激!weliyo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