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12-30):
今天遇见一个问题,请教一下高手
电机功率3.0kw的水泵一台,时常出现电机发热且转速慢的故障,检查电机发现为三角形接法,且V1相与U2相之间的短接铜片没有了,测电机绝缘良好,但送修客户反映,该电机有时候转速可以达到要求,我百思不得其解,求教一下高手,为什么电机在缺一相的情况下,转速也可以达到2900转????谢谢!!

网友A:
个人觉得缺相时电机的带载能力很低,发热严重,轻载时可以达到较高转速。

网友B:
应该你的电机散热不错.负载很轻.电机小(三角形接法的少见)有热保护或运转时间不长.
三相电机缺一相成为单相电机.切去掉一个短节片不是绝对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