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变频器对三相交流感应电机做速度位置控制

楼主(2005-12-30):
想用变频器对三相交流感应电机(不是同步侍服)做速度位置控制,具体方案是,使用交-直-交方式,控制方法是电流,速度双闭环,电流环实现高低速转矩恒定,速度环实现对速度的闭环PID控制.因为工艺要求,必须使电机每次停在固定位置,(皮带传送).停机时,检测母线电压是否超过设定值,如超过则开通刹车电阻,释放多余的能量.(电机再生电动势回溃母线),当转速低于10HZ时,给直流制动转矩,电机能停在固定位置么???速度环要求速度达到2000转/分,关键是位置控制,高手有什么建议.QQ:5312616,MSN:linjiange@hotmail.com

网友A:
ABB有位置控制的变频器,可以实现你的工艺要求。是专门用到位置控制的,用普通的异步电机就可实现。

楼主:
楼上的哥们,我是要自己研发,有哪个闲钱买ABB的,我还混什么饭吃.我做的就是替代那些速度控制要求较高,但也要简单的位置控制的侍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