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邦個忙吧.等兩天了!

楼主(2005-12-30):
我現在將西門子變頻器MM420設置為:變頻器的通訊站號2,baudrate=9600,通訊格式為8,N,1
P0003=2,P700=5,P1000=5
想通過傳口軟件發送數據,實現變頻器的正向運轉,請問:應該寫入甚麼命令才能實現?

楼主:
我現在將西門子變頻器MM420設置為:變頻器的通訊站號2,baudrate=9600,通訊格式為8,N,1
P0003=2,P700=5,P1000=5
將傳口軟件設置為9600,8,N,1 發送數據為16進制
想通過傳口軟件發送數據,實現變頻器的正向運轉,請問:應該寫入甚麼命令才能實現?
我相信一定有人做過上位機和西門子MM420變頻器的通訊,給指導一下.

网友A:
02 0c 03 00 00 00 00 00 00 0c 7f 20 00 5e
以上命令3号变频器以50%速度运行,你既然要简单的,这就简单了,具体你对照通讯命令帧来解释以上的命令

网友A:
02 0C 0C 0F 20 0C 00 00 01 2C 04 00 00 00 04
这条命令将15#设备的参数12设置为30.0HZ.具体命令的解读可以参考USS协议

楼主:
zz11382您好:
请问您能否留个联系方式,除了QQ之外的联系方式,因为我们公司不允许使用QQ,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向您请教。
我的电子邮件-- lesing.du@deltadg.com.cn

网友A:
你给我的留言我看到了,关于这个USS通讯,我用S7200通过N台,包括直流和MC
至于在PC下的通讯,我一般只是用串口工具测试以下端口.
除了你的数据帧要正确之外,你的变频端的通讯参数也要设置正确,我的邮箱地址是公开的

楼主:
我现在也是通过串口工具做测试,关于串口以及变频器的设置我已经给您留言,帮我分析一下吧,顺便问一下,你的串口测试软件是那个软件,能否给我提供一份,我这里有一个串口软件,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软件的限制导致不能回传正确的数据。

楼主:
1. 回归出厂值
P0010=30
P970=1
2. 访问级别设置:
P0003=2(允许访问扩展级参数)
3. 通讯相关参数设置:
P2010=6(通讯速率设置)
P2011=2(通讯地址设置)
USS协议通讯格式固定为8,E,1
4. 通讯口设置:
P0700=5(允许RS-485控制变频器的状态)
P1000=5(允许RS-485设置变频器的频率)
5.
P2009=1(数值以绝对十进制数的形式发送)
串口软件的设置:
波特率:9600
数据格式:8,E,1
由串口软件发送命令:02 06 02 047F 4000 3D
可以和西门子变频器通讯上,但是变频器回传的命令是错误的,而且变频企业没有按照指令要求以40Hz运转,为什么呀?

楼主:
请做过该通讯实例的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有请做过PC与西门子变频器通过RS-485通讯的高手指点迷津,在下不胜感激。

楼主:
为什么在这个论坛里当你涉及到细节问题就没有人回复了?想不通。难道真的没有一个人做过PC与西门子变频器通讯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