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0控制模块+ad 芯片tlc2543 出现的怪问题

楼主(2005-12-30):
以前开发的lonworks控制器有一些问题,这两天才发现,不知道如何解决,哪位朋友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十分感谢!

用的是3150控制模块+ad 芯片tlc2543 ,因为输入不变化的时候,转换后的温度总是跳变,大的时候达到0.4左右。
经万用表测定:tlc2543 ref+=2.483v ,vcc=4.864~4.865v。
tlc2543信号输入管脚端固定输入=0.854~0.855v
转换后的数字量0~4096跳动很大,最大达到80,使我转换后的温度小数点后一直跳变0.4左右。
程序
IO_0 output bit a=0;
IO_3 output bit cs_ad;
IO_2 output bit cs_hd;
IO_8 neurowire master select(IO_0) vin;

unsigned long a_to_d(unsigned long serial_value)
{
        unsigned long digital;
    io_out(cs_ad,0);
      io_out(cs_hd,1);
    io_out(vin,&serial_value,12);
    io_out(vin,&serial_value,12);
    digital=((serial_value>>4)&0x0ff0)|(serial_value&0x000f);
    return digital;
}
哪位朋友发现有什么问题,或遇到过同样问题,并解决了,请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和你的程序关系不大吧!
要是有关系的话也得问你的cs_ad cs_hd是做什么用的

调试的时候不接温度传感器 你的输入值也跳??

找找看看是不是干扰一类的 比如输入 电路本身 等

在输入端加一些滤波的电容啊、磁珠啊 试试!

关键是要有一个稳定的信号源来确定到底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