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电源对用电器的影响

楼主(2005-12-30):
假如采用发电机和市电同时为同一用电器供电时会烧坏用电器吗?请各位简评一下!

网友A:
两个电源跳闸

楼主:
万一没跳闸,那可就惨了吧!

网友B:
发电机的供电与市电的电压,频率和相位,三者都一致的的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三者有一个不符合条件,应该是有一个电源跳闸(方向继电器没有故障)。这个,跟两个变压器并联(相当于一个电源)为电器供电没有多少区别嘛(环流)!
一般,是不会烧坏用电器的!

楼主(2006-02-07):
跳闸了当然不会烧东东的,楼上说的还是跳闸的情况啊!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用的 ,在实际应用方面有危险性(因为在实践中,有很多不稳定因素存在)

网友D:
你干脆把主题改为:如何使发电机并网运行

网友E:
市电不也是发电机发的电吗?也是由许多发电机并联起来的,为什么就不能多加一台发电机与之并联?只要合符并联的条见(电压、频率、相位)就行。这是典型的少见多怪!我们公司就做这种自动并联装置。

网友F:
发电机的供电与市电的电压,频率和相位,三者都一致的的话,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