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种电源同时供电的影响

楼主(2005-12-30):
假如用两种电源同时供给同一用电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以用发电机和市电同时供电举例说明!请教了,请专家们指教!

网友A:
要求电压、频率、相位都相同,否则电源不能并联。
对负载的影响和负载本身特性有关。

网友B:
楼上说得对,缺一不可。

网友C:
如果不同步,会有电位差,会烧电器。

网友D:
可以使用接触器互锁,但是不能同时供电,只能缺电时使用

网友E:
市电停电后,发电机自动投入,保证负载的不间断供电,提高供电可靠性,利用接触器组两路都投入,正常情况下,市电供电,市电停,发出信号,同时发电机工作,

网友F:
发电机和市电同时供电对发电机有影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同胞们,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二者隔离,一山不容二虎。但请问大家能不能有什么东西能让两个牛拉一个车!假如说发电机是主电源,而市电是辅助,发电机功率不够怎么办

网友C:
1:加大发电机功率。
2:停掉一些不必要的用电设备

网友G:
并联使用要求很严的,多数的做法还是市电正常使用,发电机做动态补偿或者切换使用

网友H(2006-01-29):
如果是柴油发电机就麻烦。一般很难并。
其它的方式是可以并网的,发电负载的控制由发电机控制。我们公司有水电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