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两种电源同时供电的影响

楼主(2005-12-30):
假如用两种电源同时供给同一用电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以用发电机和市电同时供电举例说明!请教了,请专家们指教!

网友A:
频率,电压,相位,相序必须一致,等于是发电机并网运行,要不会出现非同期,

网友B:
这在我搞电站试拼网时用到过,发电机三相与对应电网三相分别串上灯泡测试:1\同相时三灯泡不亮;2\不同相时亮;3\不同频时三灯不规则闪亮;4/同频时三灯同时闪亮.

楼主:
会不会烧东东啊!

网友B:
电压控制好就不会,把220V的电器放在380V上肯定会烧.我的灯是2个串起来的.

网友C:
频率,电压,相位,相序一致就什么问题也没有,我们所用的市电不就是由若干个发电机并联起来供电的吗?火电、水电、核电、风电、等并在一起供电,你知道你家里用的电是火电还是核电?

网友D:
不错,频率,电压,相位,相序一致,基本上囊括了所有的参数了。

网友E:
TO:怪人
能否说的详细点,1/同相时三灯都不亮,应该同相时向电网供电啊,灯泡有电流通过,为什么不亮?是被来自电网电压封住了?
4/同频时同相吗?
重要的一点,你们的发电机什么构造,三相绕组怎么连接的,有中性点吗?麻烦指教.

网友A:
同相的时候是等电位的,两点电位相同,两点间没有压差,哪来电流?灯泡当然不亮.

网友A:
发电机一般都星形连接

网友F:
TO:怪人 哪是不是在并网前,量一下不同电源所对应接点间的电压,如果没有压差,即可投入并网运行?

网友G:
当然不是,并网发电要求发电机系统出口的频率、相位、电压的差值与所要并入的电网应基本相同,但频率和相位应有一定的小差值,如果完全相同没有了滑差是并不上电网的。发电机要向电网供电是必须发电机系统出口的电压或电流要比所并入的电网要高一点,否则发电机系统是送不出电的,造成进相等问题。灯泡并网法是很早之前使用的古老并网方式,现在在一些很小的电站也会采用这种方法来并网,灯泡并网法对机组的冲击很大,当然小电站机组本身是带机荷的,对电网的影响并不大,其发电电力质量也很差。现在有各种品牌先进的同期装置,并且电站自控系统的档次更高、更先进了,不大可能采用灯泡并网法来发电并网。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

楼主:
to amai:
是不是只采用一个同期装置,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请指教?若要进口的用在220V/50HZ的单相发电机和市电之间的话,大概需要的造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