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Profibus连接头的好坏?

楼主(2005-12-30):
大家好!
我近日从别人手中得到一批西门子Profibus连接头,他给我的时候说其中有一部分是坏的,但是现在掺到一起了,一共有20个,我想应该能用万用表检测它的好坏,但我又不知如何下手,除了知道如何测终端电阻是否OK之外,其余不知道了。总不能一个一个接到设备上去试吧??
还望知道方法的兄弟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回复??
自己顶!

网友A:
这是一个问题,我也想知道检测方法。

网友B:
测试终端电阻连接是否随着开关的on、off变化,电缆接头应该接在3和8上,仅供参考。

网友C:
其实只测试两脚的电阻就可以判断其好坏!!

网友D:
测试终端电阻A1B1之间off时220,on时A1A2,B1B2之间0判断其好坏

网友E:
据双手赞成楼上的说法。:)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

网友F(2006-02-17):
测试终端电阻A1B1之间on时220,off时A1A2,B1B2之间0判断其好坏

网友G:
测试终端电阻A1B1之间on时220,off时A1A2之间为0
B1B2之间0判断其好坏

网友H(2011-04-09):
我也碰到过相关的问题,谁说的正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