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相零序电流怎样计算

楼主(2005-12-30):
大家都知道在三相四线用电中,三相电流不平行时,不平行的电流会从中线回流,但正常时四线的零序电流都是0的,但若电路中有漏电流时,就不可能是0,将是泄漏的电流值.有较大的零序互感器将四线钳上可测出剩余电流值,如果没有零序互感器,但线路中每相都有互感器,可以用矢量和算出零序电流.就下面的电流值,哪位高手可算出线路有没有漏电流?可以详细计算吗?
A相:5A
B相:8A
C相:3A 零线电流可以设一个数

楼主:
有谁知道矢量和的关系与公式哦?

网友A:
坐标.余弦定理.你查一下三家函数吧

网友B:
还需要零线的电流.如果没有零线,那线路没有漏电电流,只是三相不平衡而已。

网友C(2009-04-09):
1、什么是零序电流,什么教科书上有它的介绍?
答:在三相交流电路中,三相电流平衡时零线中电流等于0,当出现三相电流不平衡(也称三相不对称)时零线就会出现电流,这个电流就是零序电流。
在《电工学》里的不对称三相电路有介绍。
2、零序电流如何计算?
答:计算有两种方法,如下:
a、用三角函数方法计算
b、用向量方法计算
这是一个工程上常用的方法,用电流表分别测量出A、B、C三相电流的大小,根据测出的电流值按比例,画出三相得向量图,如下右边的向量图,用平行四边形的方法把B、C相电流向量平移,如下右边的向量图中的红色向量,然后连接O点和C相电流的头,这线段就是零序电流向量的模值,方向从O指向C相电流,如下右边的向量图中的篮色向量。然后用尺子就能量出零序电流的大小和方向。
3、零序电流如何测量?零序电流互感器与普通的电流互感器有何区别?
答:测量方法如下图;
零序电流互感器与普通的电流互感器基本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