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Step7中Symbol Editor里面的变量导出到Excel里面进行编辑呀?急!

楼主(2005-12-30):
请教如何把Step7中Symbol Editor里面的变量导出到Excel里面进行编辑呀?急!

网友A:
1 打开符号表编辑器
2 选择symbol table->Export
3 指定文件名及路径,保存类型选择*.DIF
4 打开EXECL,执行打开文件命令,选择刚才导出文件的目录
5 文件类型选择DIF交换文件,打开后编辑即可
如果编辑完后保存,在符号表编辑器中导入即可

楼主:
多谢这位老兄了,原来是我Export的格式不对,所以Excel打不开,多谢了!

网友B:
又学到一招,不错!

网友C(2007-12-03):
正愁这个事情呢.

网友D:
又学了一招 谢谢了

网友E:
是step7-200吗

网友F(2011-07-19):
symbol table里没有编辑任何变量?没有注释的step7如何给它做上位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