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E伺服电机问题求助

楼主(2005-12-30):
本人有个问题,三菱MR-E伺服运行时左右摇摆振荡,好象是低速时振荡更厉害,按说明书上调试方法,自动调整模式1,2、手动调整模式1,2都试过,调了几天都没解决。有没有可能负载不稳定,造成调不了?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了,请大虾指教。

网友A:
如果负载不稳,建议在调整参数的时候把增益降低、积分常数加大,不要追求高响应。
驱动器是用什么方式控制的,上面的控制器是开环的还是闭环的?如果有控制器对伺服进行闭环控制,而伺服内部又设置了比较大的加减速时间,那么就肯定会摆荡

楼主:
岩利老师: 我在调整参数的时候也是把增益降低、积分常数加大了,但也不行啊,驱动器是位置控制方式,用fx1s产生脉冲驱动伺服,加减速时间在1s应该不长吧!它有时运行一段时间也会不振荡了。盼复!

网友B:
你可以看看有个更改输出刚性的参数,具体记不清了,以前我的客户遇到过,负载带齿轮时抖动,刚性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A:
驱动器是位置方式的话,发送的脉冲本身有加减速过程吗?另外,现场有干扰吗?或者说,定位准不准?

楼主:
岩利老师:
发送的脉冲本身有加减速过程时间是可调的,我现在是设定1s啊,再短0.5s,我也试过也不行。驱动器本身加减速时间为零

楼主:
岩利老师:
 现场应该没有干扰,因为还有几个同样的伺服运行很好,驱动器对换过,可好不了几天。也没有定位不准,错位现象。

网友A:
其它伺服没有问题,不能说明没有干扰。如果运行中震荡,最终能停下来,而且停下来的位置是准确的,基本可以确认没有干扰。

如果系统抖动,不是要缩短加、减速时间,而是要延长加减速时间。

把积分常数写到最大(一般来说,这意味着取消积分)试试看,

另外,三菱MR-E伺服有没有在线自整定的功能?如果有,把它关了。

楼主:
岩利老师:
    把积分常数加大,震得更厉害。三菱MR-E伺服自整定的功能我已给关了不在用。加减速时间现在设在2s,也不行。就搞不懂它为何有时会自己好了。

网友C:
你先把2号参数设成010*,监视dc(负载惯量比),看是不是负载不稳定.如果是,降低刚性看看效果,同时可以考虑机械方面改进一下.如果负载稳定,监测一下你的输入指令是不是稳定的,如果也是稳定的,再考虑接线、干扰方面原因。建议最好能用电脑看一下波形负载等。嘿嘿,谨供参考。

楼主:
谢谢,一水老师。我试了,p34值老是变化。我现在设定为0101。我在进电源处加了滤波器,屏蔽线。输入指令、接线、干扰方面应该没问题。我想还是负载的事,你说呢?

网友D:
输出力矩调到100%        ,有可能是电机功率太小。。

网友E(2006-02-28):
先设成自动。然后将P2设成0102-0105之间。手动来回运行几分钟(要带负载)。加减速时间不要太小。应该不会出现共振现象。

网友F:
请教一下,P02设定为0124是什么意思?我将参数改为0104抖动变的很厉害。

网友G:
是电机的转矩不够,加一个减速机就可以了!

网友H(2006-10-15):
同意楼上的

网友I(2008-09-05):
精彩的好东西,收藏,继续!

网友J(2009-03-02):
            楼主,你这个伺服是用在什么机器上面的?你把具体的工况和我说一说,我觉得很有趣。yangpeng@go-well.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