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AB CNBR 组网问题

楼主(2005-12-30):
cnbr组态control net网络,共有5块cnbr模块,主备机架各一块,地址为5,三个远程
机架各一块,地址分别为1,2,3。同轴电缆及接头都没有问题,远程机架cnbr 的A、B 不
闪烁,主机架也正常 ,但主备不能同步,而且通过RSlinx只能扫描到远程机架的三个cnbr
(通过远程机架的一enbt模块),不能找到主备机架的cnbr。网络刚组完之后是好的,不知
什么原因,突然出现这个问题。能找 能换的都换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5个cnbr模块中
的任意一块和其他的一块使用没有问题,但5个中多余两个一起使用问题就出现 ,请教高
手 !!!!

网友A:
你看看你的SRM模块有没有故障,看看指示灯,你的主备机架上插的一样吗?包括顺序。是不是你的ENBT不能放在远程机架上吧。你试试在主备机架上的个插一块Enbt,通过它你试试。

楼主:
SRM模块已经换过啦,没有问题的,主备机架上的顺序也一样,也尝
试把ENBT插在主备机架上,但又找不到远程机架的3个CNBR。
我想应该是cnbr的原因,但不知是什么?

网友A:
还是检查一下电缆吧,你的电缆是1786-RG6不?

楼主:
谢谢不会 朋友的指点。
电缆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换另外的5块cnbr时一点问题都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不会朋友,AB的cpu电池能用多长时间(系统
不供电)?我那块电池才一周就over啦 ,心疼呀!!

网友B:
是不是CNBR/D的,其他的不能做热备

网友A:
应该有一个月的时间,CPU上自带的那个电池

网友C:
firmware的版本是否正确?

楼主:
是CNBR/D的呀
应该不是firmare的版本的问题,之前还好好的呢

网友D:
求AB PLC RSLOGIX5000 激活盘,如何装,激活盘只能使用一次吗?
激活盘我会给费用的谢谢E- liujianhua1232000@yahoo.com.cn 我接到邮件后马上给哥哥汇款,我太想学了。该有西门子S-7 5.3激活盘。

网友E:
你把CNBR SRM COU ENBT 的版本刷成现在最高版本。FALSH这个软件刷版本。

网友F(2006-04-01):
用networx for controlnet重新update一下controlnet网,主要是keeper信息的刷新。

网友G:
AB 的激活盘一套只可以用于一台机器,可以导进导出多次使用,但不能拷贝,激活时先把软件装好,开始--程序--rockwell software--utilities--move activation 32bit在弹出窗口中,选中授权盘和目标盘,导入即可

楼主:
^_^ 问题解决啦
大悟,该学的东西真是太多啦

网友H:
1756-BA1的电池一般是14天-21天,最长

网友I:
主备机的地址在RSLOGIX5000中设置成5和6,但要在主备机上的物理地址(就是模块后面的旋钮)都设置成5,就是说两个模块的旋钮都选择5!
你是这样设置的吗?

网友J: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首先把主从机架的地址从新设置,确认肯定位置正确,有可能感觉到5了实际还没有,重刷cnbr/d版本,正确版本v5.22,确认主从机架模块放在相同位置,且版本完全一致,完成后重启,可以打电话沟通13953138224,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楼主(2006-05-01):
主备机架上CNBR的物理地址是一致的,问题在于组完网之后主备机架CNBR的keeper signature不一致,只要把不一致的Keeper Signature Update一下就可以啦。
重新组网keeper signature应该更新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有的CNBR模块的keeper signature不被更新?? 是因为其内部有电池吗?

楼主:
组网的时候,Network Update Time,Max Scheduled Address,Max Uncheduled Address等参数如何设置?
如果其值设置的过小的话,再增添CNBR模块会不会扫描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