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实现主从通讯?

楼主(2005-12-30):
各位仁兄:我想知道,上位机和台达的PLC通讯怎么设置成主从式通讯?用其自带的485口。谢谢!

网友A:
谁是主,谁是从啊?
要是PLC是从,用modbus直接通就是了
如果PLC是主,要用RS指令了

网友B:
上位机和台达的PLC通讯,多数上位机是主的。这个不用什么设置,台达plc默认应该就是从站。

网友C:
台达主机自带2个通讯口,一个RS232口(COM1),一个RS485通讯口(COM2).其自带的RS485口既可工作在主站模式下(去控制其他设备),也可以工作在从站模式(被其它设备控制),不需任何设置。

楼主:
不需要做任何设置,直接调用MODBUS协议就可以了吗?不用RS指令?

楼主:
谢谢yangyafeng,我再试试!!我的邮箱号码是:hefeiyansen@126.com,以后我们要保持联系!!

网友D:
对,台达默认是从站,不过使用MODBUS RTU 只能当主站MODBUS/ASCII可以当从站

网友D:
说错了,MODBUS /RTU只能做主站,不能做从站

网友E:
台达PLC在MODBUS RTU模式下可以做從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