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7读出S5的程序
小梁!

楼主(2005-12-30):
那位大侠能指点一下,怎么用STEP7软件把S5中的程序读出来,或用S7打开S5文件,我见一位外国姥做过,但没看清楚,忘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怎么不用S5读读试试

网友B:
S5可以转换为S7的。

网友C:
S5程序不是可以直接转化成S7程序吗?S7里面有这个功能的了

网友D:
用STEP7读出S5程序!不可能吧

网友E:
用S7读S5应该不能读出的,它们的编程接口不一样。
欢迎光临我的个人网站:HTTP://PLC。123YE。COM

网友F(2006-02-15):
怎么读出来?应该是部分能够读而已,在S5内可以配置interbus模块,S7不知道有没有?没有去查找。

网友G:
那位高手搞出来看一下.

网友F:
用STEP7软件把S5中的程序读出来,有做过的能否指点指点?

网友H:
可以转换s5程序但是不一定能直接读取,因为只能读取部分型号的程序。

网友C(2006-06-30):
有没有在武汉的朋友有CP5511的通讯卡啊?
借给兄弟用下,在下感激不尽
联系电话:13871327894

网友I:
用S7带的工具,S5->S7,很简单的,或者和我联系,564049249,但有些地方转了不能用!

网友J:
我用S7 V5.2版的也读不出,只能转换成S7再读,但是有的转换不了。谁有三菱PLC的编程软件?我用S7 V5.2换,我的有授权。我的EMAIL:lyy077@sina.com.
QQ:274081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