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减速机问题

楼主(2005-12-30):
请教大师们,减速机里面要加什么油的,加多少适宜了

网友A:
问题不清楚,型号?负载?

网友B:
润滑油!油位一般是没过齿轮齿高的2/3。

网友C:
各个厂家的技术要求不一样,如果是免维护型的,基本不再要求加注润滑油;
加注的润滑油还要分性质,比如是标准环境的润滑剂还是低温环境的润滑脂?

加注的多少,基本上(大部分厂家),都取决于减速机的安装方向.比如,垂直安装(输出端向上或向下)于水平安装(输出轴向左或向右)所加注的润滑剂是不一样多的,而且向上或向下的量也是不一样的,向左或向右的剂量是一样的.
如果减速机有一定的倾斜角度,那么就取决于角度的大小.
具体的剂量还与减速机的外型和内部结构有关.
如果有疑问,请与我联系,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whqsky@126.com

网友D:
如是维护,可查阅减速机里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E:
要根据厂家说明书的要求加.减速机上有油窗,油镜或油尺.

网友D:
如果减速机倾斜布置,倾斜角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F:
如果减速机倾斜布置,倾斜角度能达到多少?
那位大侠讲讲

网友G:
一般建议:
    减速箱上面都有一个透明的液位孔,将润滑油加至观察孔的高度就可以满足工作要求。
    润滑油选择此轮润滑油或者减速机专用润滑油

网友H(2006-01-30):
就我接触的进口减速机,说明书中均列有推荐使用润滑油的标号及厂家,比较方便。

网友I:
还食用油呢!怎么乱七八糟!不懂就不要乱发言!!

网友J:
下面引用由aluomei在 2006-2-1 19:49:00 发表的内容:
  还食用油呢!怎么乱七八糟!不懂就不要乱发言!!
--------------------------------------------------------------------------------------------
楼上的,还真的有加食用油的。这种减速机一般用在食品加工机械上,不知国内的有没有,反正进口的有。

网友J:
楼上的,还真的有加食用油的。这种减速机一般用在食品加工机械上,不知国内的有没有,反正进口的有。

网友K:
讨论问题不要无偿捐献自己的脂肪。

网友L:
大家说得没有错,的确有食品工业的专用油,像SHELL就有这类油,我们APEX减速机针对食品工业客户会专门使用这种油,碧海游侠说得对,国内没有,只有进口的有,买这种油的价格不是一点两点的,贵~

网友M:
150号的齿轮油,加到2/3就好了。

网友N(2006-11-01):
应该是150#油;如果没有油位计,可打在开注油口的同时将上液位溢流口打开,当加到油从上液位溢流口流出时便停止加注;堵上溢流口运转一会儿再盖上注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