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变频器频繁烧毁

楼主(2005-12-30):
ABB800D的变频器用于纺丝机的调速,外接制动斩波器和电阻。最近一个星期联系烧了两台。现象都是空开跳闸,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原因导致频繁烧变频器

网友A:
现象都是空开跳闸, 说明是短路原因导致频繁烧变频器,最近一个星期连续烧了两台,估计是外围电路有短路的,查端子绝缘

网友A:
现象都是空开跳闸, 说明是短路原因导致频繁烧变频器,最近一个星期连续烧了两台,估计是外围电路有短路的,查端子绝缘,可以来电0571-88820936,88829567杭州智恒技术交流

网友B:
空开跳闸,这是很有可能是外围电路有短路.要不然就不会烧变频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