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XP-SP1中安装WINCC V6.0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5-12-30):
各位同僚:
    大家好!
         我近日在安装WINCC V6.0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安装了SQL SERVE 2000 ,MSMQ 等软件后,也就是满足了WINCC的安装条件后,再在WINCC V6.0 的虚拟安装光盘中执行 SETUP.EXE时,弹出“NTVDM CPU遇到无效指令 ........... 请选择“关闭”或“忽略””,对话框标题是“16位MS-DOS 子系统内容”。不 知道是怎么回事。

   故今特邀各位,共商对策。

网友A:
刚看到您发的这个主题!
您好!您说的情况原因较多,比如光盘文件损坏,sql的安装版本不对等都可能引起这个问题。也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

楼主:
首先 对于 激情如火  的回答,我要表示感谢,谢谢您的回帖,因为您的帖对于我来说,可谓我在电气这条道路上的坐标。
  我最开始的怀疑也是光盘文件损坏。看来我只有再想办法找一张安装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