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请教PC跟ADAM模块通信

楼主(2005-12-31):
ADAM模块跟PC机的通信,通常采用哪些方法?
能不能多告诉我一些

网友A:
ADAM模块采用RS485通讯,pc用RS232通讯。所以pc需要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
按照adam的说明书给adam模块发送命令,然后接受adam返回的数据串就可以了。
前期可以用串口调试器软件给adam发送命令,这样就可以测试了,然后用vb或其他编程软件写一个串口通讯程序就ok了

网友B:
主要是232和485的问题,一般的PC都是232通讯的,但是无论是ADAM还是泓格7000,或者是台湾博文eDAM8000都是485通讯的,所以就是需要一个RS232转换RS485来实现。